创维32S16IW液晶电视冷机启动一亮一灭!大侠们请赐教!

楼主(2012-10-13):
故障现象:一创维32S16IW液晶电视,冷机启动时一亮一灭!画面显示几秒后黑屏一秒后又能显示,黑屏时声音正常,如此循环。过10分钟左右,能完全正常显示,不会再出现一亮一灭现象。也就是热机10多分钟后,播放一切正常!高压板与逻辑板我已更换过,问题可以确定在主板(也叫驱动板是吗)上,主板型号是:5800-A8R190-1020。请大侠们分析下,最大可能是主板的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老师们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
检查过供电电容吗?

网友:
查下到高压板的电压

网友:
杨老师,检查那里的供电电容呢!是电源板出来的,还是主板向屏供电的电容!各老师请指教!!!!!!

网友A:
高压板我已经换过新的了,难道新的板也故障!还有这个电视我断开高压,断开向灯管供电的高压,启动电视然后用强光照射液晶屏,可以看得见雪花,没有那种一亮一灭的现象!!!!!!!!

网友:
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把故障点放在高压和灯管部分啊!一般来说跟驱动板没多大关系

网友:
断开驱动板的话,灯管是没有一亮一灭的现象的!灯管看得到没有一亮一灭的哟!所以真是奇怪呀,何况电源与高压一体板我已经换过新的了!

网友:
大侠们继续来关注下这个现象,修好一定与大家分享维修成果!把整个过程描述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问题还是在高压板和灯管、你先试试灯管好不好。或断开高压板保护电路试试看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我已经换过新的了,难道新的板也故障!还有这个电视我断开高压,断开向灯管供电的高压,启动电视然后 ...

你重新重点重点查高压条和灯管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明天再测试下

网友:
可能是灯管哦。单独点亮灯管,在开机看看咯。

网友:
我今天再检查了高压与电源一体板,此高压与电源一体板是我淘宝上拍的,是全新的哟。问题故障还是没有检查出来,现在就差灯管没有检查了!

网友:
高压部分是与电源一体的。我测试过高压输出正常呀

网友B:
供电滤波电容不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滤波电容不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建议检查一下。

RedCoral兄弟,是什么那个地方的滤波电容不良呢!我重点再检查下此处的电容,请明示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拆灯管来试了,请大家在回答的时候看清楚我的故障现象描述及我之后的补充说明,以期做到准确的入手进行维修

网友:
故障现象是冷机启动会亮一下屏,然后会一亮一灭的,也就是显示几秒钟又黑屏1秒钟,如此循环!大概过了10多分钟后就能完全正常的显示了!

网友:
高手们出来呀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啊,拆下来测一下,主要是驱动板上的供电部分。

网友:
可以拍一点照片上来看看,主要是驱动板的。你可以人为的给高压板一个启动信号,看会不会闪,不会闪的话就重点看驱动板咯。如果会闪,高压板你已经换过,那就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我要过两天才有空,过两天我按舒欣大师的步骤来测试下,到时测试到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电源,单独给高压板供电,这样就可以压缩故障部位。

网友:
这个问题,你高压和电源板都换过了,主板上你测下有没坏的电容,

网友:
呵呵这种首先需要明确故障判断的思路一:冷机启动一亮就灭,二:热机工作是否正常,然后在决定接下来的维修思路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把开关信号线 飞到5V上  确定高压部分是否有问题。 不行可以用可调电源给高压板供电观察电流跳变情况。

cfx

网友:
你检查一下屏供电电器

网友:
今天晚上回来,前见天出去办事了,没有理这电视,今天看到这么多人的指教,非常的谢谢,明天我再按各大师的做法测试。这个电视冷机启动亮一下就灭,然后慢慢的又会亮几秒钟灭一下,如此循环,过10多分钟后播放什么的一切正常!也就是热机工作正常。这个电视我断开高压线也就是断开接灯管的两条线,只接信号部分的线,然后开机,用强光手电照射液晶屏,冷机启动也能看到雪花,不会出现一亮一灭的现象!

网友:
在确认新换的高压板正常的情况下,开机,等它正常工作时,用视频给它一个单色信号,观察屏幕是否有亮度不均现像,如有,换灯管,(这时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无按下面顺序
故障出现时查CN2(11)针电压变化,高电平,查高压板
跳变,清洗烘干主板,刷主板,更换主板

网友:
今天下午我拆开液晶屏拆出灯管来单独用高压板来点灯管,灯管点得亮,灯管没有一闪一闪的现象,灯管发光完全正常。应该说到这里为止,可以确定灯管与高压板是没有问题的了,高手们出来再看下这个奇特的故障!之前有高手说的,我已经一一试过了。现在的问题是灯管与高压我已单独测试过没有问题的了!故障应该就是集中在主板(驱动板)上了。可是就是这么怪。我断开高压(灯管供电的线不接),冷机启动时用强光的手电筒照射液晶屏,可以看到雪花,接上电视信号,显示完全正常。但接上高压的线后就会出现所述的现象。断开信号处理信号。单独接灯管,灯管发光正常,没有一闪一闪的情况!断开高压,只接开机和信号处理部分,显示又正常,真他妈不知是哪个部分出问题呀!真蛋疼!大侠们出来再给个具体的意见,或者具体的检修思路!再弄不好,真的要给它把我弄崩溃了!!!!!!!

网友:
大侠们出来支持呀!共同成长

网友:
观测电源电压是否随亮灭而变化,灯管开关电压是否随亮灭变化?新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可能带载能力不足

网友:
观察那里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电视你开机过了10多分钟后播放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现在这个电视其实就是要热机之后才能显示正常!

网友C:
估计灯管有部分老化啦,32寸一般有10根吧。电视冷机的时候启动,有些老化严重的灯管工作异常,造成高压板保护电路动作了。一般的高压板保护后会黑屏,你这个会频繁重启,可能电路上稍有差异。如果确定是不是灯管问题呢?找对应数量的新灯管,接入高压板,启动电视,如果这种情况下冷机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那就100%是有灯管老化了。另外,可以在热机一段时间后,背光稳定显示以后观察电视的整体亮度是不是明显偏暗?接入PC,用白背景测试最明显。
     如果确定是灯管老化,需要拆屏更换,换的时候需求全部更换,这样才不容易返修。一般的32寸电视屏比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液晶显示器都好拆,前几天刚给一个32寸的sharp换了10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灯管有部分老化啦,32寸一般有10根吧。电视冷机的时候启动,有些老化严重的灯管工作异常,造成高压板保 ...

我拆下灯管单独试过没有老化的灯管哟,在屏幕一闪一闪的时候,不是灯管闪一亮一灭,灯管一直是亮着的

网友:
故障部件应该就是集中在主板(驱动板)上了。就是不知是主板上的什么东西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灯管高压板换下是不是好的,不行看下有没电压不稳,开关睡眠建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下灯管单独试过没有老化的灯管哟,在屏幕一闪一闪的时候,不是灯管闪一亮一灭,灯管一直是亮着的

按照你的描述,不是灯管的原因,那可能是电源背光绕组启动以后影响到了主板电源供电质量。原因可能是某个关键电容容量不足。可以试试外接一个独立的24V灯管电源或主板5V电源,总之要把2者隔离开来再测试,就能比较容易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还有你说的画面一黑一亮,是指有接收射频电视节目或AV输入的情况下发生的吗?那如果我拔掉天线输入或者关掉机顶盒,让电视处于无输入的状态,是否还会有类似现象呢?另外请测量下冷机开机时电源板的各组输出和10分钟后是不是有明显变化?热端主电容电压有没有随时间发生变化?如果有示波器,量下电源板输出噪声纹波大小应该能看到点问题。

网友:
我说的一黑一亮的现象是没有接入信号时产生的,有信号接入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今天用手表测试了一下,开机通电到18分20秒这样播放就完全正常了,不会再出现一黑一亮的现象!其中到14分钟这样一黑一亮的频率会加快。直到18分钟就显示完全正常了

网友:
今天再拿这个怪机来整,想到热机后这个电视能播放正常,根据各大师的测试也没有结果,于是我拿风筒来吹主板,没有结果,于是转到再吹其它地方,再吹显示屏里的那块电路板,吹了大概30秒钟图像显示完全正常。明天我再试一下,等它冷机的时候再吹一下那块屏电路板,如果还是一吹热后就能显示,那可以肯定就是这块屏电路板的问题了!这个困扰我多时的鸟问题应该很快解决,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鼓励!

网友:
故障部位已经确定,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屏电路板,我等机器冷却下来然后我用风筒吹热那个屏电路板后再开机,一开机显示就正常!不会出现要等10多分钟后才能正常显示的现象!

网友:
现在是这块电路板是焊在屏上的,怎么换呢!

网友:
大哥,你的屏线要插好嗷,然后电源部分开关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只要用风筒吹屏电路板电视播放就正常,应该问题就集中地这块屏电路板上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有2种可能:
1.屏的这块电路板上有很多组的DC-DC和LDO电源变换电路,产生多组高低压给屏用。你监测下主板往屏上送的那组5V或12V电源的电流看看,一闪一闪的时候电流是不是在剧烈跳动?这组电压有没有被拉低很多?也可以量下屏上那块小PCB上的关键电源输出是不是稳定,一般有3.3V,1.8V,-20V等,反正就是几个DC-DC了。
2.如果1没发现什么异常,那就看看电路板上的IC,用热风吹下,看看那颗大IC比较敏感。
这块PCB是可以拆卸和更换的,松掉排线就是。

网友:
排线是直接焊接在这块PCB上的

网友:
现在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我用风筒吹过这块屏电路板,现在开机就有显示,但隔几秒钟就会闪一下,隔几秒闪一下

网友:
要分清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背光不闪的话,就按49楼的处理,屏电路也有许多电容的,看看

网友:
开机切换到电视输入信号模式,会出现很多雪花的嘛,它就是一时有雪花一时黑屏。背光我单独试过,背光不闪呀,我拆下屏单独试过背光灯,灯没有闪的现象呀!

网友:
继续求解!

网友:
电源部分输出正常吗。。。。。

网友:
检查屏板上的电容有无漏电,有条件可代换板上IC。

网友:
主板开启高压板on/off会一闪一闪吗,如果不是就要查高压板了,比如高压板的24v电压稳不稳,也可以把高压板的电压电流保护电路去掉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创维也是一亮一灭,背光灯不闪,把屏都拆了明天接着弄

网友:
先看电容吧,要不就是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看一遍也没看出个头绪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高压板检查了吗 来学习的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不亮的。查灯管

网友:
把电源24v和12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2012-12-06):
要么灯管,要么灯管线没接好打火。还是围绕灯管部分维修。

网友:
换过电源板的输出供电的滤波电容了么? 背光闪的时候 量一量高压板的控制电压有没有跳变 跳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可也拉个高电平试试

网友:
电源部分没问题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在一闪一闪的时个测那板上的各点电压,应该是某路电压在慢慢上升,或IC没工作,加热后IC才开始工作,应该能找出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