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50g 装 win7蓝屏

楼主(2012-10-13):
Acer 5950G  装系统XP可以用,装win7解压蓝屏,装win8出现ACPL_BIOS_ERROR.      这是什么问题。大家帮我下

网友:
在BIOS里面,把SATA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A:
安装系统的时候先取消安装去驱动,装好系统去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系统的时候先取消安装去驱动,装好系统去官方下载驱动

不对,一般的蓝屏问题方式都试过了

补充内容 (2012-11-12 14:02):
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