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 进奶茶烂了一小片

楼主(2012-10-13):
x88v 进奶茶了,在触摸板下面。。。都些小电阻电容

网友:
在rt8206a 附近。。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很难修 一般进水的位置刚刚好是系统供电芯片附近

网友:
1-8脚的地方腐蚀掉了。谁能把自己主板上的图片发张上来。。谢谢。

网友:
经过我仔细的对这片电路图研究,发现6脚没有供电,4脚这里断线,电阻都没有了。补了一个100K欧的电阻,,按图上的线路测量,飞线。最终有了待机电流。插上电就会自动开机了。。CMOS电池没有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