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的散热风扇是往外吹风还是往里面吹的?

楼主(2012-10-13):
一般不修电源,今天换了个品牌机电源下来,看着分量挺重的应该是好东西,不修可惜了。

打开修好以后,风扇方向不知道怎么装了

我看我桌上那个老的atx电源,是往外吹风的,是不是都往外吹的?

网友:
当然是往外吹啊。

网友:
往外吹咯

网友:
看你的电源是那种的了,有向外的有向里面吸的:

网友:
呵呵,无所谓啦,有的是吸进的有的是吹出来的。

网友:
   一般都往外吹啊

网友:
   一般都往外吹 ,没见过往里吹

网友:
要看电源的风扇,热气都是吹向机箱外。大风扇(12cm)吹向电源内-铝散热器-机箱外。

网友:
有一头进风,必然会一头出风,还问啥

网友:
机箱外见到的风扇是向外吹,把热风带出来。那些大风车是向内吹然后在后面栅网出风

网友:
往外吹,带走热量的同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飞尘,往里吹的同时也往里灌飞尘。

网友:
一般都是往外吹的

网友:
双风扇的话,有一个往里面吹,一个往外面吹
只有一个的话,就是往外吹了!!!

网友:
一般是向外吹,可以带走机箱里的热量。

网友:
单从风扇来说,我的经验是一般都是贴标签的那面朝电源外面安装的。

网友:
记住一点,风扇转起来风都是往处排的。。。。。。。

网友:
小风扇是从里往外抽风,大风扇是从底部往里面吹风然后从后面的筛网格排出

网友:
两种电源,一种小风扇的向外吹,一种是大风扇向里吸,小风扇的装反了会过热重启,大的装反了,没试过

网友:
都是往外吹的。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注意过啊。

我这个电源的风扇是从外往电源里面吸风,然后从后面吹出机箱外的。

网友:
各有优缺点,大多是向外吹

网友:
有两种电源7“寸的风扇的是往外吹风,就是常说的哪咱小风扇的;、
另一种是大风扇的就是12公分的风扇,是往里吹的风,就是往电源盒里面吹;再从侧面吹出机箱的;
就这两种;
双风扇的电源除外;

网友:
把电源装在机箱里的时候,1.直接看到风扇的时候是把机箱和电源里的温度一起排到外面,2.而你不能直接看到风扇的时候,说明风扇在机箱里面、电源的下面,一般是12cm的大风扇,它是把机箱里面的温度先送入电源,然后才再排到外面。
也就是说当你单独看电源的时候1.是明显的外排风,2.是明显的内排风,OK!!!

网友:
绝对是向电源内吹风,给电源内散热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