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楼主(2012-10-13):
接到部G460   I3   独显机子     板号LA-5751P     开机进系统   到windows那里就断电了    然后再开    进去BIOS    30秒不到   又掉电      平时显卡有问题   没显示的时候会掉电    但这个能正常着机的    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      请给点提示

网友A:
我上次修好个 结果测试时不定时掉电 操了一天 到晚上下班时才找到问题 原来是可调电源引起 换个可调电源看电影一天没问题

网友B:
掉电先要排除外设啊,裸板也一样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3台没有修好  貌似有通病 但是不知道

网友C:
我 怀疑是显卡问题  但是不敢换 因为客户拿来时能显示 怕到时交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好个 结果测试时不定时掉电 操了一天 到晚上下班时才找到问题 原来是可调电源引起 换个可调电源看电 ...

我换过了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 怀疑是显卡问题  但是不敢换 因为客户拿来时能显示 怕到时交不差

我报了风险的了    BGA过    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先要排除外设啊,裸板也一样吗。

能拆的全部拆了   连屏都没接了   郁闷呢

网友:
那散热器排除过吗?那东西坏了。温度过高也会掉电,就是散热器不到热一边汤一边不烫。

网友:
掉电后看看能不能开机,这个机器的点火回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一个,问题和你的差不多.客人要的急.没修好就装给他了,修好了发发经验啊

网友:
我的装了声卡驱动后就断电,现在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