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3):
一杂牌显示器 拿来的换的高压板 就好了 然后把电一断 就开不起机了 指示灯闪 然后换的驱动板 是用的通用驱动板 结果还是一样 把灯管拆了 看也是好的 解!解!解!!!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是12v的适配器 换了个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你把高压板电路断开试试。看看是否开机。

网友:
换过适配器就是高压板还有问题,屏是多少寸的?适配器多大电流的?

网友:
把屏线拔了 就能开机 查上就不行

网友:
指示灯闪,估计哪里有短路!

网友:
应该保护了吧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解决 花屏了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这样 本来一个故障 人为再弄出一个故障

网友:
我是新手 那你是老手了 那你解释下赛

网友:
带载屏不行,花屏。 屏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