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 THINK 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13):
客户机器里的时候不开机 客户说进水了 但是拆开后完全看不到水迹  然后就放干燥箱干燥了 拿出来后 主板单独可以开机 装起来后 就开机掉电 有时候一开就掉 有时候进去才掉 反正一点都不规则  把主板查了个遍 也没找到问题 最后装起来测机器的时候 客户自己说电源接口那个灯怎么也不亮了 我说那都是小问题 就把机器丢下来了 然后仔细看了接口位置 看到开关板下面烧了 单独连个线到开关 发现依旧是会掉电  最后死马当活马  找了2天 买到个开关板装上去 一切OK了

网友:
么搞懂 这开关板到底这点电路怎么会引起不规则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