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进水 加电不显维修案例

楼主(2012-10-13):
     这个机器是前两天修的,今天没事就凭记忆写出来了,有的地方可能不是太准望见谅,再者我是刚学不久的,有些地方可能不对,望指教!
      接到机器时客户说进水了,于是打发走客户拆机。进水不是太严重,就是在SD卡托附近,于是洗板水清洗,然后加焊,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公共点阻止(正常)。于是上电开机,电流大概在0.5左右不动了,然后量电压,各大电感电压也应经出来了,肯定进水的地方某处短线少电压。于是上图,进水的地方大概就是这: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8726163/QQ/WinTemp/RichOle/T75`EF[TLMJJ}[81]2}31R9.jpg
又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发现热R450腐蚀,于是找了47k的换上。
     插电待机0.13.开关面板的音量控制等指示灯都亮,肯定是开关面板的电压提前过去了,先不管,按开关开机,跳变正常,显示也正常了
    再来看开关板接口,发现开关接口的供电时+3vs,也就是上面的3vALW的输出电压,看来是u20不受控了,量Q32的2脚,插电就处于低电平,按开关也没有变化,于是查susp的来源,找到: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8726163/QQ/WinTemp/RichOle/OF14{)[]%6NK$B%6JQ(][XV.jpg 插上电源Q22的2脚susp#为低电平,1脚susp为高电平,按下开关相反,于是得出Q22的1脚和Q32的2脚见断线,于是飞线,插电正常,开机正常。
       小弟刚学修电脑半年多点,望高手不要拍砖,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 赞个 继续发扬

网友:
编辑一下啊。看着别扭呢。

网友:
有点乱啊!楼主要是再整理一下,那就更好啦!

网友:
怎么没有Q22的图啊?

网友:
不错。思路好啊 。

网友:
不错,才学半年就有这水准,看来你师父不错

网友:
楼主,刚学部久都这么厉害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看样子自己要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