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这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10-13):
(图片)

网友:
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什么东东啊?看不清楚.能拍清楚点吗,屏在哪里都看不清..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吧,建议你换个屏看看。。。。。

网友:
看不清啊,还有可能你设置得事,也会出来自检信号红绿蓝

网友:
看不清,好容易让人看成是屏的问题,最好上张清的点来看下

网友:
图片应该怎么看?!3个颜色是出来了。。。

网友:
实在看不清你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确实看不清楚啊,麻烦清楚点,最好的方法还是整个驱动板点哈,就晓得老

网友:
我也碰见过几个这样的  症状是严重拖尾
屏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啊?看也没看懂啊  画面的一半是黑的吗?背光还是画面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