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在电源输入端的10欧电阻能不能用保险丝代替?

楼主(2012-10-13):
一个mini无线路由器,把电源电路也坐在一起,直接插在220v插座上的。

损坏以后我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一个10欧2瓦的电阻直接串在220v交流电源插头上的,检查发现电阻已经损坏了。检查电源电路其他部分没有发现问题,我就用焊锡丝直接代替这个电阻了。

插上电马上跳闸了,一看焊锡丝烧没了都。

再测,发现整流桥烧了。

网友A:
大电流的场合,电阻绝对不能代替保险丝,因为它不能立即融断,不能起到保险的作用。

网友:
     保险电阻坏了,要先检查负载是否短路。

网友:
限流电阻都烧了,后面有短路哟。

网友:
必须有短路

网友:
限流电阻烧坏,后级整流电路肯定有短路。

网友:
这样都上电,不烧才怪了

网友:
这也敢试,服了。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整流桥有问题,后面没有短路的。

肯定不能啊,电阻还有个作用就是限流,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整流桥有问题,后面没有短路的。

保险是不能代电阻用的,

网友:
不能,那个是限流电阻,不是保险。

网友:
有故障电阻才烧的。

网友:
这是个无线路由的电源,

换了个整流桥,用个保险丝代替了10欧电阻,现在路由器启动起来了

网友:
电流除了起保险外,还有限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场合,电阻绝对不能代替保险丝,因为它不能立即融断,不能起到保险的作用。

LZ是用保险丝代替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