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病毒要逆天了

楼主(2012-10-13):
今天遇到一台式机用杀毒软件杀毒就花屏  怪到不行    请大侠指点

网友:
以前遇到一机器杀毒就关机什么怪毛病都有阿

网友:
多了有的在PE里面还有运行的病毒更变态。

网友:
把盘格式化了不行吗!

网友:
唉!把硬盘格式化,全新分区,在做个系统呗!

网友:
最好把MBR也重建一下

网友:
如果数据已经备份了的话,建议直接低格或者MHDD的ERASE,保准有效果

网友:
系统引导进DOS环境下杀毒就可以了吧

网友:
表示没见过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别多想了,全盘格吧。。

网友:
我全格式化l    谢谢大伙

网友:
数据备份,格干净了重装吧

网友:
还有主引导区和保留扇区清除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了!是了!现在的病毒就是厉害啊!!!!!!!!!!!!

网友(2013-01-06):
没见过这种病毒,但是还是想知道它是什么病毒。

网友(2013-04-07):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备份好再格吧,有人说得对把MBR重新建立下。因为有的病毒格式化没有用。

网友: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2013-05-30):
最好还是全格吧,不过你请的起高手的话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