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20#LCD亮一下就灭换灯管电源板无果......

楼主(2012-10-13):
一台明基G2020HD的LCD 是被雷打坏的.拿来一看,电源板的管理芯片炸得只有8只脚了.算了,直接换吧.装了一块新家伙后也开不了机,再换驱动板,我X.淘宝上专门找了块明基G2020HD的驱动板,今天到了.装上能开机了,电源灯亮了,但屏幕亮一下就黑了.以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又换了一块也一样.......改线,断ADJ ,电源板输出BR接到5V也试了.都不行...大侠们来看下还有哪里没有注意到?哪里的问题???按键板会引起这现象吗?开关有3V电压,电源灯是一直亮的.就屏幕黑了.

网友:
现在最大的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了,你以上没有换过灯管吧。去试试吧。

网友:
黑的时候ON信号还有没有?还有我也遇到一个显示器用一会就黑屏了,但我单独点亮灯管又没问题。。唉有时候很郁闷

网友:
用外接高压板供电,点亮屏看看有没图像,没有图还是驱动板或T-CON,再继续排查。有图就是高压板

网友:
后级5V有没加过100欧电阻接地试过,现在是你电源板同主板反馈可能没改好

网友:
谢谢大家,我先做下5楼讲的先,不行再做6楼的方法.

网友:
使能信号接错了

网友:
这个你把ADJ信号接高电平就可以了,用10K电阻接到5V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