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好系统推荐@@

楼主(2012-10-13):
GHOSTXP_SP3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10_IE8_DVD增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f439a4f789bc0905fe358223

GhostXP_SP3电脑公司装机版2012.10_IE6_DVD增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2811063f50e88c202f0f8168

GhostXP_SP3软件自选安装版2012.10_IE8_DVD增强版
http://hi.baidu.com/166161/item/b848313f693d0088b80c03a5

网友:
呵呵!多谢版主啊!不过咋没有WINDOWS 7系统啊!

网友A:
楼主以前发的都使用过,挺好的,这次估计也不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发的都使用过,挺好的,这次估计也不弱

那是必须的,不好也不会向大家介绍的

网友C:
怎么系统的DLL文件被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系统的DLL文件被改过了?

没有用的DLL文件被精简了,而不是被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必须的,不好也不会向大家介绍的

不过下载的时候太慢咧~~

网友:
我试试最近没有好系统用啊

网友:
我也下载个试试看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纯净版 不带插件的系统啊  还有楼主知道 怎么修改系统里面的驱动吗  比方说 我想一直用这个版本的系统  可是时间久了  里面的驱动装比较新的电脑 总是有很多驱动 装不上的    所以 能不能  不换系统的版本的情况下 去手动修改这个系统文件里面的驱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纯净版 不带插件的系统啊  还有楼主知道 怎么修改系统里面的驱动吗  比方说 我想一直用这个版本 ...

纯净的什么系统  我有个联想的oem旗舰版win7 iso文件但是不带激活码 可以延长使用一年的还有一个xpsp3版的激活码是网上的但是可用
另外驱动的问题我没看懂你说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系统盘在新机器上装之后驱动很多都装不上去是么?这个可以这样解决
首先你得有网 然后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的软件 然后让软件自动检测出你那个驱动不正常或版本较老然后根据提示下载最新的驱动安装后重启就是  你的系统若是GHO的话在恢复系统重启后会自动检测你机器所对应的驱动 这时你可以在自动智能安装驱动界面上将你不想要的驱动给勾选掉 注意这个智能安装在没有用户选择的情况下回在3秒后自动安装的 若是其他的驱动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净的什么系统  我有个联想的oem旗舰版win7 iso文件但是不带激活码 可以延长使用一年的还有一个xpsp3版的 ...

驱动是这样的  每个GHOST系统里面 都有个驱动包的    我想知道怎么升级这个驱动包

网友:
顶下   不过还是不够好哦

网友:
比较喜欢纯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纯净版 不带插件的系统啊  还有楼主知道 怎么修改系统里面的驱动吗  比方说 我想一直用这个版本 ...

用驱动精灵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