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进xp滚动条掉电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0-13):
amd主板进xp滚动条掉电问题,已解决电电容发胀,后网上买了一些相同规格的但不同厂家的换上,启动正常,但一进xp的滚动条就掉电。
检查场管无异常,电容焊接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后用pe也不行,一样的情况。

想到应该是进系统时需电量大,而且换的只有电容,别的没换,估计还是电容问题。
巧了几个台湾的6.3v4000多uf的电容换上,也不行。
最后拆机取了一个正常板上的电容,即一切正常。

总结:电容对cpu影响很大,一定要质量过硬的才行。

网友:
楼主很细心,才是关键哦。

网友:
不太明白,新电容 很少有坏的

网友:
这个电容还是要用好的

网友:
电容也这么讲究

网友:
可能是那个新电容质量部过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应该是你焊接不过关吧全新的电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焊接没问题,焊点很小。同原焊点大小差不多。
应该还是电容本身的问题。这个电容我在另一个板上也用过,也掉电。

网友:
另外那后面的电容是电子市场买的,容量有四千多,估计大的太多了,带不动

网友:
电容别小看他,CPU可以要求得要高些,所以一般的电容还没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因为你自己买了便宜货

网友:
主板电容稍讲究点,一般的电容用到CPU供电滤波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那个电容的容量也换的太大了吧,相差百分之二十左右还行

网友:
电容的耐压值能大不能小 容量不能随便改动 不然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电容也要注意充放电的时间问题

网友:
电容也这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因为你自己买了便宜货

网上买的,买这个电容前,从来没研究过主板。
这次是偶然看到电容不正常,同事又说这块板经常无故重启,后来又刚好碰到长沙理工的朋友,学电工电子的,在华为做过,点拨我说其实好多东西都可以修的,又说这重启可能和电容有关系,风扇不转和启动电容有关,雷击和没有加压敏电阻有关,而且都可以后补的。我这才来了兴趣,才在国庆期间研究了一下,纯粹出于爱好,买了一堆电容,烙铁,MOS管,回来捣鼓,这才有了这事。
不过学维修的确可以学好多东西。把大学里选修没读好的电工电子课又补回来了,哈哈,顺便说下,我专业学化学的。

网友:
电容引起的主板不稳定现象.

网友:
一般电容用KZG都没有发现坏的

网友:
看来一般的电容质量是没办法和好电容相比的,

网友:
我原先只是认为就是寿命不一样

网友:
的确是这样,我最后来换上去能用的,也是一个amd的板子上用的黑金刚的。
中间两次上去不能用的,一次是在淘宝网买的,估计是假的电容,一次是在电子市场买的,4400uf的电容,说是台湾产的。
我奇怪的是,那个看起来是假的电容,用万用测的容易也有3300uf啊,难道假的电容,凭仪器是测不出来? 只能上机测试?

网友C:
会不会是电容的性能不好造成滤波电压不稳定,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尖峰脉冲引起的保护呢?有的商家是很坑爹的,用大电容的外壳,里面是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容的性能不好造成滤波电压不稳定,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尖峰脉冲引起的保护呢?有的商家是很坑爹的 ...

我回去拆个电容看看。
其实电容外面就是包了个热缩的皮,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有商家这样做,外面用大的规格容量标出来,里面用小的。

网友(2012-12-31):
cpu供电部分的电容要注意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