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桥怎么装哦,板上也没有白线的方框

楼主(2012-10-13):
蒙了,苹果的桥怎么装哦,板上也没有白线的方框,怎么知道桥有没有放到位啊,真后悔把他拆掉

网友:
自己放位置差不多,自己画。把芯片拿下来。看看错多少、再画,这样就有了

网友:
凭感觉 拆之前拍个照片下来

网友:
对一面的点放就行了,很好放的

网友A:
拆桥前先做好记号,标好四个点再拆。

网友B:
手按在上面挪动一下会感觉到的

网友:
苹果的板子可不要随便去动哦

网友C:
我告诉楼主一个好方法。百试百灵:你先把主板托平了。在上面固定一块地方找接地的点,多找几个最好5个以上。【越多越好】然后记住那几个点的位置。然后把那几个点的位置画出来是什么形状。比如是5变形的,然后你找的位置在中心部位的话就更简单了。在到桥芯片上量那个位置的几个点是不是也是这样连接的。如果是你对应桥这样位置就对了。【找不到的可以换位置,不一定在中心找的。】这个方法很好的。希望版主看到加点分啊,有木有啊!

网友D:
apple  咬它 谁咬 谁 上当!  纳尼~  恐怖主义~ 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桥前先做好记号,标好四个点再拆。

用什么做记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按在上面挪动一下会感觉到的

这种感觉说得有点玄乎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楼主一个好方法。百试百灵:你先把主板托平了。在上面固定一块地方找接地的点,多找几个最好5个以上。 ...

哇,说得好复杂啊,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感觉说得有点玄乎耶

就是感觉锡点已经在焊点里面了,就是从板子到焊点的时候好像沉了一下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说得好复杂啊,没看明白

没有图,有图告诉你,一看就懂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ple  咬它 谁咬 谁 上当!  纳尼~  恐怖主义~ 线都没有

我也不会再买苹果手机了,把钓鱼岛居然划为日本领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说得好复杂啊,没看明白

好了,言归正传。下面就是找桥方向的方法百试百灵:先把主板托平了。在上面固定一块地方找接地的点,多找几个最好5个以上【越多越好】。然后记住那几个点的位置。把那几个点的位置画出来是什么形状。比如是5边形的,比如你找的位置在中心部位的话就更简单了。在找到桥芯片上量那个位置的几个点是不是也是这样连接的。如果是你对应桥这样位置就对了。【找不到的可以换位置,不一定在中心找的。】这个方法很好的。

网友:
取下来之前应该用手术刀或尖镊子轻轻地在桥四周划出记号。

网友F:
老兄,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这也是我昨天修sony时发明的:在焊盘的四个角的4个点随便朝一个向外的方向用镊子粘一点白色的硅胶画出一条延长线,同样的方法也在桥的4个角上的珠子向边缘做一个标记,当然,焊盘上的标记和桥上的标记只要是对应就行, 不一定要是4个角上的,此方法可用于BGA焊盘四周无标记的主板上。希望此法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苹果,索尼,富士通。。有些机没有记号的。。拆之前要做好记号!!!

网友G:
兄弟感谢你的回答,看了几便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是如何找芯片一脚的方向对吧,这个不用这么复杂的,首先芯片上有标一脚位置,我随便打开一张主板图片看一下就知道一脚对应的方向了啊!我问的是没有边框,如何将芯片放到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兄,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这也是我昨天修sony时发明的:在焊盘的四个角的4个点随便朝一个向外的方向用镊子粘 ...

这个方法相当不错,可以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感谢你的回答,看了几便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是如何找芯片一脚的方向对吧,这个不用这么复杂的,首 ...

哦,呵呵。理解错了。

网友:
苹果真是不着调,连个线都不印,拆之前用铅笔画一个应该可以,拆了才发现没有那就有点麻烦。

网友:
找四角地线,各角找出越多越容易了

网友:
按照做IBM的桥的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