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13):
今天接一台ACER 4736ZG的本本,开机电流到了1.14A就掉电,拆机发现NEC E907的电容,换6个330的电容上去,开机电流到0.78A,不掉电,但也不显,测CPU供电,0.97A,加焊显卡,换内存,电流还是0,78A,各位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
这个要换原装的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换了6个330电容上去后,开机到0.78不掉电,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建议换个一模一样的NEC大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滤波器改天电容代换,我一般用电容代换滤波器用四个就够了,多不一定好,多了,开启负载过大。

网友:
测下北桥供电1。8发是否偏低,修过类似问题,1。8V电压不稳造成掉电。

网友:
兄弟 猫是不是 美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不用换,,,,,,

网友:
4个330电容肯定不行,试过好几个机器了,必须6个

网友:
宏基的机器有些不插猫是不亮机的哦。

网友:
不明白 一个大NEC电容坏了怎么换6个330电容上去就可以
                     在哪里可以焊得下6个330电容啊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