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极脚被撬断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13):
用烙铁取上管时,不小心把G脚撬断了,万用表测时,芯片里面有个小金属丝,仍能通电,然后小心把掉的脚焊在板上,又把这个小点同那只脚焊上,能点亮,也能开机,但那个位置一直有火花,不敢冒险。

换了两个仙童的8880管,启动后保护,拆的时候又不小心把主板铜箔给弄掉了,哭啊

后来买了9N的MOS管,先找上面那根断的线,因为要飞过去接通它,跑线找到了那个脚是连电源IO的1脚后的一个小电阻,找了根电容脚的细丝穿过孔后接通,再焊上G脚,万用表量后正常,开机,一切顺利。另外提一下,拆换都是两个管一起
故障修复。

总结,没有风枪拆管好难啊

网友(2013-04-12):
焊工不行呀!

网友:
真晕~~!~!~@~!

没风枪就堆焊咯,明显堆的时间不够。

网友:
搞个风枪吧

网友:
不贵1百多块

网友:
我正准备买个风枪,修主板方便

网友:
焊工也是维修成功的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