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A-P35-S3L主板报警

楼主(2012-10-13):
一张技嘉P35主板先是跑33重启且反复。刷BIOS后不重启了,但是跑00且报警,每秒一声。不上内存和上内存都一样的报警声。测量了内存供电1.82V、SPD3.3V、正常,总线电压3.3V、VTT电压0.89V,打阻值也一样,加焊了北桥,换过I/O,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大侠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A:
bios写的不对吧?

hjq

网友:
诊断卡代码代码呢?

hjq

网友:
重点在CPU  内存自检不过

hjq
不敢苟同,因为是英特尔芯片组主板和英特尔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写的不对吧?

写了官网的这款主板的所以BIOS版本。

网友:
有没有多刷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这个要看诊断卡的代码才能分析

网友:
刷了BIOS跑00?不会吧,你还是换个版本的刷下,你这刷了不如不刷,问题到搞得更坏了

hjq
谢谢 高见

网友:
有时候得多刷两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