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Z37S跑2C维修思路

楼主(2012-10-13):
待机电流偏大0.12A。触发跑2C。短接数据线跑D5。待机时3V.5V电感微烫。随便问下修过这款机子正常待机电流时多大的。VSUS_ON是没触发钱就出来的是吗。。

网友:
首先 sun-on是开机线路中的第一个开始信号  开启内存的电压
待机应该是0.01左右  应该是3v  5v 电路出问题了   在待机3v  5v 电压 对地值正常吗(100多 或者几百)

网友:
首先把系统供电ic换了在说

网友:
能跑马。打了内存阻值,电压多正常,各项电压也正常。你说的换IC具体是哪路供电的。内存的?

网友:
    检查EC以及旁边的电容是否有轻微短路。或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