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50产生3V 5V待机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10-13):
请问各位,DELL VOSTRO 1450产生3V 5V待机电压的芯片是什么,进水烧了,看不见了,又找不到
电路图
,只有问一下各位
芯片

网友:
我手上有台DELL INSPIRON N5110 3V 5V待机是51123,不知这个是不是,把51123装到1450上用,结果焊错位了,把51123也烧了

网友:
跑线路,先找到3v 5v电感 划向芯片 那个响就是哪个
应该是tps51120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2,芯片很烫但看不见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