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REV;1.1

楼主(2012-10-13):
这个板子原故障是不跑马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我在基地下了4个BIOS 有3个刷了后跑00的 只有1个刷了跑D4 是开机直接D4 不插内存也D4  北桥加焊了还是一样   还要对什么号码吗 EA=00016C49F2FC    11010885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我的跑D5怎么搞都是1郁闷死了一开机就D5

网友:
可能bios还不对

网友:
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2-11-30):
我有一块主板CMOS跳线没有电压3.3V,3.3V跑线连接南桥焊点上?但是CMOS电池有电压,是不是南桥坏了,各个点电压都正常?时钟 复位

网友:
  我也有块这板子   全板电压都正常  没有选中BOSS 刷个1个 南桥都换了还是 跑D0  有高手解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