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家在做桥的时候没有【或忘记】标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好了,言归正传。下面就是找桥方向的方法百试百灵:先把主板托平了。在上面固定一块地方找接地的点,多找几个最好5个以上【越多越好】。然后记住那几个点的位置。把那几个点的位置画出来是什么形状。比如是5边形的,比如你找的位置在中心部位的话就更简单了。在找到桥芯片上量那个位置的几个点是不是也是这样连接的。如果是你对应桥这样位置就对了。【找不到的可以换位置,不一定在中心找的。】这个方法很好的。希望版主看到加点分啊。

用笔或硬东西在覆铜板上做个记号,不就可以了。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
自己先顶下,没看懂的我有时间上个图大家就知道了。

网友:
愣是没看明白咋回事啊

网友:
除了富士通的!
   其他的都有标哇!

网友:
我说简单点。就是在主板找几个接地的点,记住位置【如果在中心位置的话,找到桥的中心位置。】再找到桥的那个位置量看看与你在主板上量的接地点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是的话你直接对应放上就好了呀。【如果不是,就换方向。一般中心位置最好,不用换方向。】

网友:
看懂了的加点分呀,有木有!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迷糊了。。。。。。。。

呵呵,你看下下面的回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铅笔随便画一笔,要从芯片上画到主板上,装的时候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找 主板上几个点相通的~ 在找桥上几个点相通的~ 然后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找 主板上几个点相通的~ 在找桥上几个点相通的~ 然后对照?

跟我的理解相同,楼主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找 主板上几个点相通的~ 在找桥上几个点相通的~ 然后对照?

呵呵,对可以样理解。

网友B:
我是先拍照片再做的。

网友:
这样找的确的对的,但何必这么麻烦,一般的板桥都有标记的,碰到没有标记的自己做好个标记就好了,不然如果找了不能确定就完了,养成做标记的习惯。不然华硕的板二极管、电容什么的都没有标记,如果不做好标记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拍照片再做的。

那样更好啦。

网友:
我通常也是拍照再做的。这样也能看附近的元件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被搞掉。

网友:
一般索尼的变态才会不做标记

网友:
拍照才是更好的方法的,做完后可以检查是否掉件。

网友:
一般都是  事先标记  要不拍照  楼主的方法有点麻烦了  但支持楼主共享的精神

网友C:
楼主,没看懂,能上图看看真相不?肯定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本人习惯拍照片。。

网友:
以前老上淘宝看图片,

网友:
拆的时候做个记号就行了吗

网友:
从不会忘记

网友:
终于看懂了

网友:
看不太明白哦

网友:
为了让大家明白我手工做的。

网友:
上面你把它看成主板上的点,和桥芯片的点。比如你在主板的右上角找到3个接地的脚的话,然后你在桥的4个边都找一下看看哪边符合你找到的点和位置。就对了。这下听该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看懂,能上图看看真相不?肯定就给你加分了!

我下面自己做了个手工图,你看看。

网友:
不太懂,希望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