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VM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13):
型号P5SD2-VM,症状:开机掉电,拔掉辅12V供电依然掉电,上电强制开机,网卡芯片发烫 型号ALC662,直接拆了,上电还是保护,之后发现 图中一三脚管鼓包,只能看见2t标识,其一脚那边连到紫5v,在此版发现有42t的管就找了一个换上,上电还是保护(不插12v也一样),怀疑IOw83627DHG,就拆了强制开机还是保护,测其电源24PIN口对地都正常 这是全版图,图上好多都没原件标识,也没找到电路图,各位帮忙分析下???????????????

补充内容 (2012-10-14 10:17):
各位不好意思搞错了是声卡

网友:
网卡烧了,估计雷打的,有点麻烦修。

网友:
开机瞬间掉电?先跑一下你那个坏的管与开机电路有没关系,好像是声卡供电部分。

网友:
兄弟!ALC662那是声卡

网友:
主板保护、、先强制开机、出了CPU供电 先测其他电压出来吗。

网友:
网卡一般是RTD开头的标志??
声卡是ALC开头的 烧的地方跑跑钱路 应该还有短的地方

网友:
瞬间掉电啊,检查下各电压的对地阻值吧。雷击的板子第一件事就是拆网卡

网友:
真服气了、、、头次听说662是个网卡,,,。。、、、网卡?声卡?何解???费解、、、、无解......

网友(点评):
这个是新手,经常看到的贴

网友:
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慢慢来测公共端的阻值啊

网友:
对地打下阻
  有短路
不要没事杀IO  啊
   有可能是无辜的

网友:
哦,不会连声卡和网卡都分不清吧?

网友:
打阻值  看短路没  电容

网友:
0台式机偶不搞的,笔记本的搞不了的

网友:
掉线肯定是负载过重或短路,ATX借口测试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测试几大电路是不是短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那块供电短路了。但不一定是IO先查各路供电再说呀。

网友:
强制开机查供电。

网友:
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把20PIN 12V装个开关也断开看掉不,我修过20PIN 12V短路的,修好后不插4PIN也可亮机。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样  台式机又 没图纸

网友:
楼主你又出来开玩笑了,我还是认得那个是声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