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T3715多少脚去保护

楼主(2012-10-13):
今收到一液晶显示器 灯管上次换过 灯管已检测无问题,想去保护试试 求保护脚,直接说多少脚就OK了

网友:
吸空15脚,即可,确定没短路哟,不然会烧东西的

网友:
在不能明确断定灯管100%好的情况下最好找个别的高压板点下灯管看看以后再去保护,维修没有试试看的这一说法,要有思路和步骤,不然危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脚是空脚。。。吸空他没用啊。。。

故障现像是什么样的?

网友:
去保护没用的,最好是换板或者改高压条

网友:
灯管再次拆开全部换成新的,接上后故障依旧,更换通用高压板后用了大约10分钟 高压板冒烟了,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哪的问题,经检查接线没问题,现在又换上一个高压板正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