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不显,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2-10-13):
联想E40 I3CPU,开机电流跑1.10左右,诊断卡代码跑97.在论坛上找到了BIOS,刷了OK
要EC旁边的BIOS和桥旁边的一起刷才行.
BIOS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5470

网友:
对头    我前几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BIOS要一起刷

网友:
HM55的板子如果没有bios资料这问题很难搞了。

网友:
E40 估计是E40  通病  我今天接到一个  E40   用30分钟 自动关机  风扇清理  风扇改成 5V 还一样 关机  有高手遇到请指教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一起刷?

网友:
对,这有可能是通病来的

网友:
E40散热铜块通病。还有BIOS 不触发先考虑BIOS 一般刷了就好了 我们这修了很多了

网友:
楼主有联想E30的BIOS吗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显卡好像是通病,修了好几个显卡了

网友:
很好,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也不少

网友:
嗯嗯  这个是实话  我也遇到过

网友:
通病是不是这款机子常有的问题?

网友:
据说E系列,40 420 430 520 530等都有开机加电无显的毛病的,保期内还能去售后维修,一般就是换主板,售后自己说的,保外就只能上银子了

网友:
楼主不错,看了你的发帖,机子亮记了

网友:
i、0哪个用刷吧,他只管开机

网友:
HM55的板子如果没有bios资料

网友(2012-12-06):
开机不触发 是不是刷EC边的BIOS 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12):
额没遇到过都是遇见显卡问题的下次先刷BIOS

网友:
吐槽下设计师·什么蛋疼的ecbios

网友:
一直在做显卡,从未遇到bios

网友:
有好多需要一起刷才好使

网友:
显卡也修到过

网友:
单刷桥的不行吗,EC那边BIOS不是只管开机么

网友:
可以跟客户沟通,客户愿意的话还是可以这样修的

网友(2014-07-13):
显卡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