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3250 小修一例

楼主(2012-10-13):
同行拿过来接可调电源,待机0.01 。不触发,然后叫他放这里,明天过来拿,
拆机后,拿出主板,把主板灰尘清理干净,扫描一遍,没有浸液的地方, 量电感有3/5V。.测开关有3.3V有,按了有跳变,到EC无断线,先从简单测起吧,测EC  10K晶振,有电压。一端1.6  另一端1.7,测南桥,两端无电压,哈, 问题应该就这里,心想应该是RTC的电路出问题了,

然后测R588 ,R579,电压过来了,但是测到R588后端的时候只有0.7V,  电阻坏了??
取下来测阻值正常20K,, 南桥短路拉低了??? 测R588后端 阻抗400多,没有短路啊。。。。
后来看到后端接了个电容C707,  抱着试试的心情把电容取下来,  插电,  哇,自动上电了,上内存, 外接显示了

ACER 3250  版号 AG3    简单修复一例, OK AG3 GARDA-3 Acer

给力

网友:
精典故障,遇到过。

网友:
有这样的心态去修本
真没有修不好本

网友:
  不知道拆了那个电容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可能是延时电容吧,,专家们,请教一下,机子还散在那,明天装

网友:
找准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高手简旦,新手复杂。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网友:
要装
先有intruder这个不知道去那
才有RTC—RST#这个是实时时钟复位

网友:
果然是小修一例,倒也合口。

网友:
为什么把那个电容C707拿掉就可以了啊?电容不是没坏吗?那个电容起的什么作用啊?求高手给讲解一下!

网友:
细心就好的

网友:
电容是短路吗?

网友:
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多测下了

网友:
这不是延时电容吧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据我了解,应该是c707电容短路了拉低RTC_RST#.这个讯号正常应该是需要高电平。这个电容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B:
阻值怎么是4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怎么是400呢

可能是电容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据我了解,应该是c707电容短路了拉低RTC_RST#.这个讯号正常应该是需要高电平。这个电容应该是 ...

谢谢,明白了,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明白了,高手啊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的。互相讨论嘛。高手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