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后边的4个USB接口一个接一个地坏掉

楼主(2012-10-13):
主板型号        OEM 主板
芯片组        威盛 K8M890CE
板载设备        视频设备 (启用)
BIOS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080013
制造日期        08/22/2007
这是我用的主板,USB接口接一台三星打印一体机4521F,这几年间发觉USB接口竟一个接一个的联不上了(坏一个时开始没介意)到现在竟然全坏了。机机箱前的2个USB口现还能用。请帮找一下原因啊

网友A:
既然前面的能用,说明USB到南桥都是正常的。后面板的不能用,说明这一路到南桥供电有问题,估计短路的机率不大。看看是不是保险烧掉了,还有检查下排阻值,电容有没有损坏!

网友:
是完全不好用吗?还是断断续续?当然我是接楼上的大叔回答的。你完全可以顺着电路图,倒过来测!

网友:
是不是时间长氧化了。

网友:
CPU旁有2个电容有点鼓顶了,不知有否关系?

网友:
电容鼓了就换 啊,否则影响CPU的供电啊,USB的供电一般是ATX的5V或5VSB给的一般都有保险电阻,剩下就是2.3.5.6四条数据线啦,打一下到南桥对地阻值

网友: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
部分可用,直接去找不能用的跑线吧!

网友: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2012-12-20):
的跑线啊祝你好运

网友:
逆向跑线,不是很难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重装系统啊?

网友(2014-12-26):
引用 网友A:
既然前面的能用,说明USB到南桥都是正常的。后面板的不能用,说明这一路到南桥供电有问题,估计短路的机率 ...

我想我后面的USB插口插键盘鼠标的 老是一会能动一会不能动 断断续续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修好了没!我的相反板后面的接口全正常,板的接前面板的三组全不能用

网友B(2016-03-15):
没有答案吗,我的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答案吗,我的也不能用。

查一下USB的供电 时钟  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