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自动上电不显示,求解

楼主(2012-10-13):
插电自动上电,电流0.6到0.7跳变,各电压正常,CMOS电池有电,摸南桥有点发热,是BIOS问题吗???本人新手

网友:
版号是LA14

网友:
BIOS的问题  直接刷  今天刚修好一台  呵呵

网友:
CPU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按时序来吧,时序完了,就按寻址,反正都是这些

网友:
    有跑码吗?内存有过吗?

网友:
点流有跳动吗?有的话肯定是bios

网友:
先刷BIOS咯··还不行就看CPU有供电了没··那就是桥问题了··看是南北桥就要检测下咯·

网友:
估计南桥吧,电流不是跳变了吗?

网友:
这款机的BIOS跟南桥出问题的多. 先BIOS吧. 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我一台机是大短后像你这样电流,无CPU供电出来。BIOS刷了很多个,后来了人好机器。换了BIOS还是不行。估计还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这机器不太好搞啊

网友:
直接刷BIOS,好了,我也是在论坛搜到几个案例才怀疑的,起不到真是啊,看来算是通病了.在此附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BIOS 都这么容易坏吗??

也得分机器的 这个机器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