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S不显示 不拆机刷BIOS

楼主(2012-10-13):
1,找一个2G以下的U盘或者SD卡
2,下载4个文件 8MBIOS 三个文件8Mpart1/2/3,盲刷软件WINCRIS
3,下载完后,解压1.38M的文件,改名为bios.wph
4,将该名好的文件添加到WINCRIS压缩文件夹
5,将U盘插入电脑,在磁盘管理里,用FAT格式化U盘,然后运行WINCRIS压缩文件里的WINCRIS。exe文件,点击中间Start
6,拔下U盘,插入电脑,按下FN+B  ,插上电源,电脑会咯咯的响,响到60到90秒左右,会有一声长响,电脑自己到待机状态
7.按开关,出现LOOG,如果长响后不出现LOOG,说明BIOS资料不对,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搜的,花了3百多分,适用的机型
   X200S -7642-A13     其他机型,大家可以试试看,我把下的其他BIOS把添加在附件里供大家参考
   有不能明白的,多试试

网友:
这个奶奶的年头,挣点钱这是不容易,把能搞定都给大家说一声,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刷BIOS的方法. 见识了.但是现在的编程器挺便宜的.

网友:
这里 9# 有比较详细介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1445-1-1.html

网友(点评):
那上面介绍的不是那么回事,含糊不清,我整了老半天才好,关键是这个BIOS芯片特殊,没有座子,我拆 了后才发现白拆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X200S的机器,也是bios问题,下了一个8.05M的是不是只有8m的才能用,请教一下

网友A:
你这种刷BIOS的方法是不是只能在能开机的状态下,如果不开机那就只能以编程器刷了吧

网友B:
我还是感觉用bios编程器蛮好的 再说这个机器也蛮好拆装的  不过楼主的这种方法也值得试试。

网友:
关键是这个BIOS拆开不一样,我500P的的座子都用不了,用线连接都不行,这种刷法,是在本本通电,不显示的情况下,用编程器刷不了,才用的,

网友:
我刷机文件里有BIOS,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刷BIOS的方法是不是只能在能开机的状态下,如果不开机那就只能以编程器刷了吧

可以,这种就是在编程器座子不配套的时候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感觉用bios编程器蛮好的 再说这个机器也蛮好拆装的  不过楼主的这种方法也值得试试。

我的500P配的七个座子都不行,编程器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P配的七个座子都不行,编程器也不是万能的

500P的怎么不能刷呢  我经常刷

网友(点评):
那个是扁的啊,你500P配的哪有这个座子啊?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只能说X200S的机器    有没X200的呢

网友(点评):
这个在站里搜一些,应该是一样用的,用这个可以试着刷其他机子

网友:
华硕的有忙刷过,IBM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2014-09-21):
这是管方处理方法吧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下回遇到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盲刷BIOS的介绍和软件,包括启动U盘制作程序,马克一下备查。
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下 有需要用到时 就值钱咯

网友:
楼主真有才,我喜欢用编程器

网友:
下回遇到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要找个比较老的U盘,不好找啊

网友:
乍看着觉得好麻烦了,还是用编程器方便!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这个 盲刷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