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 5742g换屏没卸电池

楼主(2012-10-13):
导致诊断卡40,电压0.58不上去,是桥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求各位大神鼎力相助

网友:
ACER 5742G 版号LA-5891P REV:1.0

网友:
给点有用的信息

网友A:
原来开机,换屏后电压上不去,有3,5v,电压到0.6不走

网友:
由于这新机,不敢随便乱动

网友:
我换高压烧过一个,我烧的是EC,换了就好了,不过新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拔掉上半部分测一下..

网友:
换EC就好了  我也犯过这个错误

网友:
怎么换了屏就不上电了呢?楼主应该把屏线那里弄短路了吧?提议把屏拆了看能上电不。

网友:
大意不得啊

网友:
EC正确型号是哪个,淘宝哪家有卖啊

网友:
EC的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开机,换屏后电压上不去,有3,5v,电压到0.6不走

先换内荐看看或不接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