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主板,开机不显示,PCI-E无复位无是钟

楼主(2012-10-13):
本人新手,未修过主板,只看过一些维修资料,前几天从客户的机子换出来的昂达N68S主板,10元回收的,开机不显示,PCI-E显卡插槽无复位无时钟,CPU有温度,怀疑要刷BIOS,但手上没工具,如果按照硬启动次序,复位正常后CPU才开始工作,那么PCI-E显卡插槽无复位无时间,CPU又有温度,这个正常吗?另外,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是不是只有一个桥的,那就加焊试上

网友:
是只有一个桥的

网友:
没做过加焊,是不是用风枪吹北桥呀

网友:
先找各路供电在时钟,两个条件都有复位就出来啦,加焊上BGA啊

网友:
先查下供电

网友:
这板桥CPU供电正常,那就BGA煮下就好。

网友:
我有一块昂达N61S 和你一样的故障 正常跑马 集显无显示 外加显卡也无显示  桥种过 BIOS刷过   有空再研究它了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拥有一块来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中,给不了什么建议,会继续关注

网友:
我遇见一个冲直一次好了

网友:
查看时钟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复位系统吧

网友:
BGA是啥呀?

网友:
现在手里也有一块精英单桥,没有时钟芯片的板子,一开始不触发,换AT9173后正常触发,但不跑码,PCI无时钟无复位,

网友A:
刚说完 不跑码,手压了下桥竟然跑码,关了机再开还是一路狂跑7F,哎,如果不加焊能不能用久呀,

网友(2013-04-21):
手里也有快这样的板,全板供电正常,PCI-E A11PIN 无电压

网友(2013-10-08):
今天也碰到一块单桥N61S  压下桥才跑马。杯具的单桥

网友(2014-03-08):
我现在正在修这块板子呢,   谁有BIOS啊???????

网友:
CPU有温度但主板么有复位当然跑不了吗了

网友(2014-04-08):
先查主要电压,然后看桥附近有个放大电路是供给桥的,桥背面的电感,然后才是桥

网友(2014-06-29):
好了没 我的有复位 有时钟 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说完 不跑码,手压了下桥竟然跑码,关了机再开还是一路狂跑7F,哎,如果不加焊能不能用久呀,

加焊后也用不太久 手法好 桥上再加个风扇 应该可以挺个一年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