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50加焊显卡后不触发,拆了显卡还是不触发求85741图纸

楼主(2012-10-13):
       测板子上有19V电压,ALWAYS有3V和5V的电压,内存无供电,桥无供电,IO无供电,时序图和板子的图纸有,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BIOS也没有供电

网友:
开始桥附近有电压,IO也有电压,就加焊显卡后IO发烫,后来把显卡取下来,就不能触发了,ALWAYS电有,内存没有供电,BIOS没有供电时钟芯片没有供电,晶振无电压,有没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是手机排的板子的图片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213C VERE 20070210A_RELEASE_BOM.pdf

网友:
这是手机排的板子的图片

网友:
先修BIOS和I/O供电吧

网友A: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连BIOS和I/O供电都要问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连BIOS和I/O供电都要问怎么修。

我不会修啊,会修我还发帖子干什么?

网友:
按图查啊,一步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