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求思路

楼主(2012-10-13):
今天接到一台IBM T60机器 按开关不触发  插上电池能触发   拆机  发现网卡接口处D103被烧  然后拆了  相连数据线没有短路也就没去管它 (感觉影响不大)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有0.02 按开关没反应  查了下待机条件  网卡供电 3 v 5v  3sw  15v 均已产生 并且ICH-SLP-S3 ICH-SLP-S4已经到达PMH7  按开关有跳变但是PMH7没有发出-PM-SLP-S3   -PM-SLP-S4 查看PMH7工作条件均正常 怀疑PMH7损坏更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  怀疑H8拉低了这个两个信号 跟换H8还是悲剧 换了H8后插可调电源电流0.02掉为0 (没换前能有持续的待机电压 只是按开关会掉为0) 查看隔离保护电路 发现掉电后TB的升压电压没有出来 。。插电瞬间有23V升压电压 掉电后只有18V  查TB条件 适配器检测为低  3SW电压有 -SHOUTDOWN 3.3V  复位3.3  时钟掉电前为1.1 掉了以后为0

求教高手分析 主要问题出在哪  是TB坏了么?(因为找不到同型号的 所以不能换了) 3Q 3Q 3Q

网友:
求教 求教 求教

网友:
...不插电池了,按时序跑一圈不就成了..另外问一下,你插电池能不能充电...

网友:
插电池能不能充电???????????

网友:
看插上电池是否充电,我想应该是不充电吧

网友:
保护隔离 有问题吧

网友:
来学习下,解决了一定要分享下哦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解决了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修死人了,上次我一个R61,是南桥没有出SLP信号,最后放弃了。

网友:
估计是你换了后,主板变成通电自动触发了,重点查掉电原因。

t60是不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小葵 同志 怎么还没有下班吗

网友:
IBM最难修的 两个信号-PWRSHUTDOWN
和 MPWRG  多多研究 就好杀你那个故障了
找找 X芯片内部图来看

网友:
只能按时序跑一下了,

网友:
动完H8没有待机的  建议楼主先弄到以前的故障再下一步

网友:
主板变成通电自动触发了,重点查掉电原因。

网友(2012-12-06):
怎么和我的很相似  我的是有待机0.02  触发后就掉电0.17  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