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双显卡的机器

楼主(2012-10-13):
大家好。我有一台联想Y460的机器。以前装win7 好好的。这次装系统出现好多问题。第一。独立显卡装不上了。在官网下了。驱动精灵也打了。还是不行。。。第二。在安装其他的程序又提示 :无法访问Windos Installer服务。。请各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谢谢了。
win7

网友:
是否是显卡过热导致的 ,一般电脑过热装不上系统的我见到过的

网友:
装个64位的WIN7试试

网友:
呵呵,,多装几个版本系统看下

网友:
多装几个试试吧,总有一个行的。

网友:
对,应该装64位的系统。建议先上芯片驱动。

网友:
这个好像要先装主板芯片驱动 去官网下 如果有两个显卡驱动 要看看先装哪个 有些机器的有两个显卡驱动 安装的时候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
装驱动是有顺序的,具体百度下吧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先到官网把主板驱动打上,打上后重启电脑。在到官网找到显卡驱动,要确定是你的显卡驱动,安装一般是会成功的!

网友:
驱动精灵 向导模式装驱动

网友:
你要先装集成的那个显卡,再装独立那个就行了 我试过N多台机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吧,我安装过好多

网友:
Y460我就没有修明白过

网友:
呵呵 遇到 过 只能装一个显卡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期待中

网友:
能装XP的系统吗

网友:
应该硬件问题

网友:
系统换了好多次了。哎 。

网友:
期待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9350-1-1.html

网友: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