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回答技嘉主板总烧管子问题

楼主(2012-10-13):
今天接了三个技嘉的板子,6520内存管理芯片有问题更换并连带的两个管子,前两个换了正常。用9202代换。
当第三个管子换完检测卡跑到26的时候以为正常, 结果一股青烟冒了出来,当时就懵了。怎么回事,
后来又换了一组 并且和芯片。开机用手触摸时候发烫,赶紧拔了下来。,下了个图纸,如图
5V供电脚正常。首先排除管子和电源管理问题,测量FB脚,r1709 R1705 正常。R1711 1714不正常,都是0.9K 我以为有问题刚想摘下来测量 突然想到有两块板子呢,测量发现都是0.9K左右。可能在板子测量应该正常,然后都不知道怎么测量了 求大师教教。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像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建议还是看看FB反馈的电阻是否正常,最好还是把R1711 1714拆下来量!如果正常(FB反馈正常),供电也正常,那可能就是你场管的问题了,看是不是带阻场管!

网友:
LZ能不能先检测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再换啊,如果不找出短路点,换多少都白搭啊

网友:
个人观点:如果反馈分压电阻你拆下测过正常的话,抓一下波吧,没示波器的话,  尝试以下方法:
不上内存条开机挂一下(一样出1.8V),看还会不会烧,
1、不烧,查负载,时钟等电压和换根内存试
2、还烧,断开R2885、R2886、RR2887 的连线后再试一下。

网友:
  先查短路
   再看待机电压正常不
剩下查电阻
看电容有没漏电

网友:
手里有两块这样的,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A:
谢谢 大哥。,我还想问问,我示波器是老式的。不太会用,但是一看就是有杂波。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问问您。听说自举脚不正常也会烧。还有反馈脚。都要查他们的哪里?电阻吗?还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大哥。,我还想问问,我示波器是老式的。不太会用,但是一看就是有杂波。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问问 ...

你的芯片和管都换过几次了,芯片或管子本身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了,如果真是换三个都是坏的芯片,那你只能认背了。
主查电阻,在主板上测一次,有怀疑再拆下来测一次,电容我一般只能用替换的方法,手上没有电容测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