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供电故障小修

楼主(2012-10-13):
型号  忘了
板号  Z07
故障 无待机
   二修机,插电源待机0.02A,无法触发,拆机测无待机,5V电感短路,烧机发现U21发烫,

摘掉,再量5V对地300多,上电,待机有了,触发,电流只是上到0.03就不动了
不触发就查条件了,测了RSMRST没有抬高,看看时序往前查
发现没有3V,1.2V_S5电压,再查S5_ON已经发出了
栅极S5D电压没有,看S5D来源
查得PQ6 3脚无电压,PR66上拉只有5V,15V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仔细看三个电容轻微腐蚀了换掉,触发,电流到0.4左右掉电,再查除了CPU供电都出来了,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电压,开启都有了,想换芯片在料板上没找到,订一个来了换掉,OK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啊  不错

网友:
按时序修本子才是正道 能得好才是王道!

网友:
靠高手啊学习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啊!多谢分享啊!呵呵!

网友:
不错楼主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