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刷BIOS

楼主(2012-10-13):
D 在CQ41  刷BIOS  中  不知道   CF EON  F32-100HIP  能不能用  25L8005 代用啊   里面的软体  是4M  R   的好象用 吧  请指点为一下

网友:
脚位定义一样,容量一样,就可以代用

网友:
呵呵 不行的 这个bios芯片有固定容量的,不同的容量大小不能通用的,你那f32的是4m的容量,8005的是1m的文件容量

网友:
这个可以用

网友:
只能容量一样大的才可以呀

网友:
有些芯片不可以代换,你试试吧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