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现在是短接风扇转,但接到主板上开主机没反,请问这样的怎么修,跟5VSB有关?

楼主(2012-10-13):
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跟5VSB有关,我发现紫线旁的一个电容鼓了一点,什么事都是先想后做,如果真的和这个有关
那我就换了,难到5VSB不稳定,要不是这个电容的事我就不修了,哈哈,谢谢
还有向迅维提点见意,电源维修都是问的多也就是都是不会的多,学到东西真的有点难,你懂的,有同感的吗?

网友:
1、先确认主板是好的。
2、测灰色线PG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不用想了,电容鼓包了肯定是要换的,这个故障点你都看出来了,还想什么呀你想,你想想它就会好了么?

它的故障现象是不开机,但是可以空载起动,理论上判断它是不能带负载起动了。但是现在你已经明显地看到了5VSB的电解电容鼓包了,就应该从这里作维修的切入点了,先换掉它再试。

你要想的话你得学通理论知识才行,不然想也是白想。

5VSB的电容爆了,那么这个待机电压就会不稳定。电源没接主板的时候,5VSB只是给电源的启动电路供电,这个电流很小,所以它基本不会有大的波动。所以你短接绿线的时候,它能够启动。但是一旦你接到主板上,5VSB就要给主板待机电路、网卡、USB、键鼠等这些芯片元件供电了,电流需求量比较大,由于5VSB的电解电容已经失去效用了,所以它的电压就会波动,这样一来,主板就得不到正确的待机电压,肯定是不能启动了。

网友:
一共有两个一样的鼓了,有一个应该不是5VSB的,那个应该是开路了,连那个也一起换了,加电能启动了好了
但不知道那个开路的电解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样的毛病其实不太好修

网友:
3楼解释的非常清楚了,现在修电源的少了,都是换,除非特殊的电源或功率大的好品牌的才值得修,利润空间小啊

网友:
还是电容故障问题比较大

网友:
LZ单凭空载能启动就上机是不对的,起码应该先测量20针大插排上的电压,符合标准再上机。

网友:
同意3#,负载不一样,所需电流不一样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  各路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到主板上加电就停  很无助

网友A:
哈哈 我这也有一个     空载短接绿黑 风扇转 输出都正常  但是只要上主板   开机没反应

把电源上面的电容全部都换了  还是一个鸟样    (主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这也有一个     空载短接绿黑 风扇转 输出都正常  但是只要上主板   开机没反应

把电源上 ...

这个很明显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是的  就是这个样子 带不动负载

网友:
论坛里有航嘉的工程师写的一本书,下载了看看,主开关附近的二极管损坏,拆下来就能碎了。查这个

网友:
我的开机没反应,但等个10分钟完全可以用。据说是SB电容的问题

网友:
5VSB的电容 10V2000UF左右,换新,正解!

网友:
我这里还有很多5VSB电压偏低的电源,都不怎么好修。原来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换了好多东西都没有好,所以看到这样的电源我就放到一边。怕了……

网友:
修好了一共两个紫5V的似乎没坏,别一个可能是连芯片的两个电容距离不远,靠电路板中间那应该是断路了,拆一点也不好拆,背面找不到脚,最后好了,航嘉电源还好坏在电源上感觉品质其它方面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