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秒杀的感觉。。。昂达GTS250显卡

楼主(2012-10-13):
上个贴子把主板给秒杀。今晚又把显卡秒杀了,在自己工作地方拿三块昂达GTS250显卡,其中两块无显,其中一块短路咯,在论坛找下都没这块显卡,就自己回去研究下。记得老师说过把显存和GPU供电阻值打下,有块短路测到显存几十欧,而GPU供电0欧。短路了?
心想把风扇的供电接头拔掉测下,0欧短路了?肯定是那个供电场管和芯片短路吗?就先把GPU几个场管打下阻值,其中有个场管三个极短路了?二话不说拿起风枪先把吹下来,再测下焊盘没短路,再测风扇供电有几百欧阻值,问题可能出在个场管给击穿,看下个场管型号在主板找下,没有,就担心等下换个型号不同供电不起就不好,就先把无显的其中一个拆下,给装上,上机,没保护,接个显示器,亮机了。哈哈。。又第一次把显卡修好了。之前就修过好几台显示器,而主板和显卡没机会去修。红色圈圈就短路的管子

对了,我记得显卡上的场管应该都是N沟道把。
B09  这是场管型号应该换个什么管子?
N03
BBL0591

单更换圈内的管子,估计楼主的显卡现在又挂了吧?
楼主,在此给你指出一点口误,对地二极体值不是以欧为单位的,它并不是阻值。只是一个供参考的值,你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A:
楼主,你骗淫的,哪里来的红色圈圈,你的图片都没传上来

网友:
楼主这算是卖萌吗.

王克林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忘记了。补回去

一般供电的管子可以换,这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功率不是太大。

网友C:
没看看PWM的波形,看会不会还烧

网友:
N沟道的MOS管,跟不少主板PWM供电电路的MOS管一样的09N03

网友:
这么容易就修好啦 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骗淫的,哪里来的红色圈圈,你的图片都没传上来

上传上来了   手淫过度了看不见

MSI
碉堡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上次在我网吧拿了一片跟你一样的显卡回来,也是短路的,换了短路的场管还是短路,估计GPU己经挂了

网友:
维修速度真是惊人啊!不过我这很少维修台式显卡的呢!即使维修好啦!你收高了,客户不愿意,收低了吧!自己不划算呀!不过,楼主你还是不错的

网友:
自己什么时候有楼主的技术呢

网友:
呃,没见过。话说没见过的场管很多,证明自己还是菜鸟,学习了

网友D:
可以看出楼主在编故事!
从电路布局来看红圈的MOS是上管,三脚互相短路了核心供电应该不会是0欧,除非PWM也挂了或者核心供电本来就很低阻值!

网友(点评):
G92的核心阻值是很小的。楼主是个新手,肯定是把核心供电与12V供电弄混了。

网友(点评):
同意,那管坏了核心是不会0欧的,就12V对地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出楼主在编故事!
从电路布局来看红圈的MOS是上管,三脚互相短路了核心供电应该不会是0欧,除非PWM也 ...

没拆之前打供电是0欧。然后我把管子取下来打风扇的供电几百欧阻值,那说明那管子造成供电短路,反正你不信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看PWM的波形,看会不会还烧

没有示波器怎么看呀,用手摸摸不烫手就OK了,跑个三两遍3DMARK ,正常跑过场管也不烫手的话就算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拆之前打供电是0欧。然后我把管子取下来打风扇的供电几百欧阻值,那说明那管子造成供电短路,反正你不信 ...

你不会是连最基本的核心供电与12V供电都没搞清楚吧?否则就是你话说不清楚。难怪人家有疑问。风扇是12V供电,如果风扇短路只能是12V短路。你那个场管击穿是会引起12V短路保护,但是上官击穿不会导致核心的阻值也是0,除非你用二极管档去测量,自以为是0.其实不是。G92的核心阻值是很小的,不能用二极管档测量。修显卡的都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是连最基本的核心供电与12V供电都没搞清楚吧?否则就是你话说不清楚。难怪人家有疑问。风扇是12V供 ...

我还有两块一样显卡GPU打下电感阻值都是0欧。你说为什么?能亮机的,可能是这设计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