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0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2-10-13):
求助该电路中的D6002稳压二级管可不可以去掉,该机是备同行装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把可调电源的电压调高了,烧短路的,经检查是电路中的一个稳压二极管烧短路了D6002,因为手里没有这个稳压二极管,就没有上,直接通电触发了。电流跳变到0.9左右上不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没上这个二极管的问题,看电路应该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网友:
可以去掉,但你的机子会烧得很快

网友:
此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供电,当电压过大(大于它默认的电压)就会软击穿形成短路,以保护后的负载。

网友:
去掉是可以点亮。单下次再烧得坏,就会烧到后面,后果更严重。。

网友:
要是能去掉,厂家早就去掉了,还省点成本呢。

网友:
现在没思路了,不知道修那里了。现在电流是0.87-0.94-0.8-0.76是不是在读显卡,机子是集显的。我跑电路发现被烧了的地方线路跑到屏里面去来老了。会不会是北桥坏了,怎么去判断。

网友:
嗯!这个稳压管子最好不要去掉啊!它具有反向稳压与保护的作用,若去掉的话,会殃及后方电路,会烧一大片啊!

网友:
不能去掉,稳压二极管就是来降低电压的,去掉的话,看你电脑烧得快不?

网友:
     没短路了
就查查待机 还有几路供电
    供电正常就查触发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保护主板上主供电的,当电压高于24V的时候就会导通这个二极管,意思就是击穿。是保护左右的

网友:
大于24V吗  为什么   谢谢诶

网友:
估计北桥有挂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电流跳变到0.9已经量了,只是这个板子外接要切换才亮,最后换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