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75MA-G55主板问题

楼主(2012-10-13):
组了一台机器使用641+V星a75ma-g55主板+金士顿4GDDR3,现在出现个情况,一按重启键就会无法正常开机,主板报警三声,想问一下各位大侠,有谁知道什么原因,正常使用电源键关机没问题!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显示什么

网友:
围绕时序走。

网友:
去换板啊,保修啊

网友A:
但问题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班子问题呀!

网友(2012-12-24):
这种问题是主板吧  因为开机那些都是主板控制   跟电源那些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2013-06-21):
这个 CPU不带显卡,必须要插独立显卡

网友B(2016-11-01):
重点是CPU和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CPU和显卡

这个不是cpu和显卡问题吧应该是主板问题,最好上诊断卡

网友(2016-12-20):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cpu和显卡问题吧应该是主板问题,最好上诊断卡

是楼主的CPU不带集显, 楼主说了按关机键可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问题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班子问题呀!

插张独立显卡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问题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班子问题呀!

从这点得知“正常使用电源键关机没问题!”是你的CPU不带集显功能!加张独立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问题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班子问题呀!

楼主,你这机子有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机子有没有独立显卡?

这个amd的cpu是不支持集显的必须独显才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