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G430进水机一波三折

楼主(2012-10-13):
同行拿来一台进水G430说是进水有几天了,一直能用就没在意这几天键盘用不了了,于是送修,拆开一看南桥背面,IO附近都进水了,
这水进的真多啊,可展惜当时没有拍照,这进水还能开机先报了下风险客户同意,同事就洗了,一洗就不开机了。还好报了风险拿来看了下IO KB926QF 看到33脚断线了,
好吧飞线吧,把能看到的断线的进方都处理了一下,于是按上可调,待机0.010按下开关不触发,
IO条件,供电3V正常,ACIN 33  EC_RST#3.3 LID_SW# 3.3 EC_RSMRST#3.3也正常,按下开关32
也有跳变,,于是找到

这个脚没有变化,用示波器量了下EC波型正常,南桥波型也正常,RTC电路没装电池,于焊上电池按下开关电压上去了,
又仔细看一下有没断线,用手术刀刮了下,居然不开机了这真是相当郁闷啊,刚才没刮之前还能开机,现在刮了下居然不开机了。看到这样于是想刷个BIOS看看,但是想刚才没洗之前还正常呢,不会一洗BIOS资料都丢失了吧。看到IO进水也相当严重,于是拆开IO来看看,一看吓一跳难怪键盘用不了,里面断了N条件,于是补啊补啊。补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完工了,信心满满的把IO在焊上去,接上可调还是不触发这下我相当郁闷了,会不会是IO坏了,前面也查过了IO条件都正常,看来里面的线是白飞了又拆下来去找IO可惜没有新的了,全是焊过了的,挑了一下比较新一点的,记录了哪些线断了。一些重要的一会飞线,键盘先不管他,等正常了以后在飞线

换上去后还是不开机,晕死。老老实实的来在查一次IO的条件吧,供电3V正常,EC_RST#3.3 EC_RSMRST#3.3   ACIN 3.3  LID_SW# 居然变成0.8V了,难道我第一次没量好量错了先不管了找到休眠U19

发现供电没有,于是在板上找R432找了五分钟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让我找到了,R432一端有3.3另一端没有看到是个0欧的直接飞线二端连起来了,3脚电压正常了

重新接上可调按下开机键,触发上电正常经过几次跳变觉得应该显了,于是接屏看到正常显示以为搞定了,哪想到这才刚刚开始,
开机报0701,

USB报错,先不管他进去测试USB都正常就是报USB过流,关机找到USB供电芯片

量了下周围电容也没短路,USB数据线供电阻值都正常,找到USB_OC#11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有3.3啊。量了下阻值200多,和另外一个供电芯片阻值相差300左右,看到他进了南桥,莫非南桥坏?先看看上拉电压为啥来吧

找到排阻,发现一PR13 PR14 PR15正好在进水的地方,这三个排阻有几个没有电压,于是把PR13的一二脚连起来3.3有了不过还是报错,还有另外二个USB口,干脆用线把这几个脚全连起来,好了进系统不报错了,这次以为总算完工了,
测试电池正常,键盘还没有飞线没有测试,声音网卡都没问题,关机测试正常,在按下开关电池上到0.020左右五秒又掉下来了,又不开机了,但是拔掉电池重新插上又可以开机,只要正常关机后就 不开机,心情是相当郁闷啊这机器真服了。
先刷个BIOS看看吧,结果涛声依旧无赖啊,放了一天第二天接着搞想到USB供电芯片阻值有点低,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让同事换了一下南桥结果还是一样哎,仔细看了进水的进方也没发现断线的地方。
  难道是谁把坏的IO放进配件盒里,刚好又被我拿到了。?我不会这么背吧,算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IO换上吧
这里出现了严重错误,刚刚把IO吹下来就去拖锡,结果导致IO焊盘掉了好几个哎,在这里要提醒下刚入门的朋友们,刚刚吹下来千万不要去拖锡,BGA也一样搞不好就要掉焊盘,BGA掉绿漆。

这是我失误造成的后果。
经过一翻折腾换了一个拆机的IO上去,这次开关机居然正常了,坑啊。真是千挑万选还是选了一下有问题的IO看来我得买彩票去了。这次测试全部正常后开始飞键盘的线

用高温胶纸做好绝缘包好

朋友们给我加分不会扣你们分的哦,谢谢

网友:
USB故障经典,学习了,。,。,。……

网友A:
楼主你飞的线是用的什么线,哪有卖的

网友B:
好强大,不过你那个USB过流没怎么写详细

网友:
这世道就是这样,即使是新的芯片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你坚持不懈真的好强大

网友:
楼主的飞线真强悍,佩服

网友:
有理论有真像 赞一个!

网友:
把图纸共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飞的线是用的什么线,哪有卖的

淘宝有…坏的风扇上有线圈也可以,不过就是线比买来的粗一点

网友(点评):
风扇的线圈是绝缘漆,焊接前要先处理,在淘宝或配件商买的飞线则不用。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新手,是楼主太谦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强大,不过你那个USB过流没怎么写详细

呵呵…主要是芯片5脚没有电压,usb才报错,而这三个排组只有4个小电阻有3.3,就把这三个排阻用飞线都连起来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C:
楼主的耐力,I 服了 YOU .

网友D:
LZ厉害,这样飞线,考虑过接底板吗?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技术这么高,当师傅够格了,佩服

网友:
修的够仔细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耐力,I 服了 YOU .

谢谢…都修一半了放弃前面时间就浪费了

网友:
楼主强啊,由于级别较低没法给你加分,只能回贴支持下了

网友E:
呵呵!楼主真是厉害啊!这线飞的那是相当不错啊!嗯!有空再发个图纸呗!

网友:
第一次见过飞线,强捍

网友:
让客户看到下次就不敢来这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楼主真是厉害啊!这线飞的那是相当不错啊!嗯!有空再发个图纸呗!

4211p论坛有啊

网友F:
进水机就是比较复杂了,但对客户来说,就个键盘不能用,收的高了客户愿意嘛?

网友:
就楼主这飞线就得赞一个,在下佩服,先收藏了

网友:
看得我满头大汗啊,我碰到直接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机就是比较复杂了,但对客户来说,就个键盘不能用,收的高了客户愿意嘛?

客户说修,键盘都是小问题主要是关机后不能二次触发,

网友:
你的线还挺好呢~!

网友:
这个板子好难修啊,

网友:
楼主跑线路好厉害,飞线也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手工也不错,可是我觉的这样的稳定性是不是差点呢?咱们也得对客户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关键这事不能急

网友:
太厉害啊。又学会了。

网友:
这也太努力了吧不知道佩服你坚持还是技术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 飞线肯定花了很长时间吧

网友:
修这种板没有耐力和细心,绝对修不好的。佩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和细心都是我要学习的。

网友:
楼主太低调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真强大,飞线高手。细心,耐心,基础。才是修板得硬道理。

网友:
这板子,还不如不修呢,太累人了!

网友:
这个耐心,真是值得学的, 飞线也很厉害

网友:
此贴真是没得说啊,真佩服,断这么多线要我头都大了

网友:
飞线是很大的亮点啊。强悍,我们容易嘛

网友:
佩服佩服 五体投地

网友:
好啊, 强大!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飞线可得花不少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这哪还叫新手

网友:
真的很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厉害,这样飞线,考虑过接底板吗?

漆包线有隔离的 不会短路 不过一般我们会把它放到没芯片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铜线taobao有

漆包线    可以是找功率电感  拆着用。 电感功率越大  线越粗。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龙飞凤舞的

网友:
楼主不像新手了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飞的线是用的什么线,哪有卖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漆包线。 到处都有卖的。

网友:
主要是有耐心,要换了我早扔了

网友H:
楼主真是高手呀 信号部分精通呀 焊工炉火纯青呀

网友:
好耐心啊,飞线技术很牛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