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主板内存ad线的阻值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14):
原本正常工作的,因在进行erase时离开好久时间回来一看关机了,很奇怪就又开了一次,不到一分钟突然又自动断电关机,仔细看了下是风扇的塑料扣子眼断了,风扇后仰了,又把风扇底座换了,再开机问题出现了,有时正常显示中突然黑屏,再开机时而能开,时而无显示,内存条和u均更换过,目测外观观无任何异常,插数码卡C0,测内存供电时钟总线电压正常,测ad线对地阻值,中间上下近临的三根有59欧,其余基本正常576欧左右,最多有相差10欧的好像不正常,其连接的排阻正常,内存槽下面及北桥四周的贴片电容有4欧,情况就是这样没进行其它测量,在坐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或者有这样主板的帮忙查一下你们的内存ad线阻值有没有三根是59欧的情况,很纳闷保护性关机会伤到桥吗?求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了,快点答案啊!
还是有朋友来光顾了,多谢支持,本机在自己的马虎中犯了错误,是上风扇底座的螺丝太高了,从而影响了cpu的散热形成过热保护,差点误解为内存相连的元件有问题,刚才仔细观察了一遍,把螺丝钉下拧的不在高出,重点装机完好,一切都正常了!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桥坏了。

看上楼回复,已经好拉,这个问题第一次碰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