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液晶显示器有时能启动

楼主(2012-10-14):
方正Q7C3液晶显示器有时能启动....能启动时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一直用。指示灯也正常亮。但是断电后,第二天就不一定能启动了。指示灯也不亮。但有时又能启动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说的也太简单了,怎么分析故障呢?

网友:
你拆机开开过滤电容 把鼓起来的换掉

网友:
把你检测的结果说说呀。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低的缘故。重点检查电源部分的各个滤波电解性能先。

网友:
99%电容问题

网友:
外观都正常,那就测测电压5V 12V

网友:
查一下供电问题

网友:
高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