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0g硬盘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2-10-14):
接一用户笔记本电脑,系统启动过程中重启,安装系统发现pe中无法识别硬盘,ghost读取硬盘时报错,单装系统过程中提示windows无法在硬盘上读写,把硬盘装到硬盘盒里在其他的机器上也无法读出,哪位高手分析一下是哪里故障,是不是硬盘固件坏了,硬盘时希捷250g ,5400转的, st9250315as bios中可以正常识别,mhdd也可以识别,启动可以到windows滚动条

网友:
这个硬盘坏的多,联想的v450开始上市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硬盘,死亡比例高的吓人,这个硬盘能用到现在都是奇迹了

网友:
稍微低格一下呗

网友:
读写不了应该就是物理坏道了,更换硬盘吧

网友:
把它撞到台式机上guest上系统在装回笔记本呢
~~~~~~~~~~

网友:
硬盘有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如果可以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DOS下能认到不
检测下  如果0磁道不是坏道  那就用剪贴的办法  搞下   电源也会引起这类问题

网友:
MHDD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啊!

网友:
用下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吧

网友:
只能用pc3000进行内格

网友:
用diskgen剪掉几十G,再分区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