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只能外接

楼主(2012-10-14):
昨天接到一台ACER4520 AMD的独显本  刚拿到手时屏幕还亮了十几秒 之后就再也不亮了  并非那种高压坏了的暗屏   最终只能用外接显示器  而且也不用热键切换 外接进系统一切正常 但是用EVEREST检测不到自身的屏幕 测量高压条供电有1.5 0.6 0.3 19V  拆开屏线也未见明显折断  大家帮忙分析下屏线和显卡哪方面比较大

网友:
应该感觉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好像是显卡版的吧?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铜牌 高手 这点问题难倒????? 搞怪 盗号????   开启信号都没有  怎么熬过来的  改行修车吧

网友(点评):
呵呵 本人是看帖比较多的业余人士

网友:
屏线断开了.................

网友:
先确认屏和屏线是不是好的 都的好的话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4520的通病显卡板!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测量高压条供电有1.5 0.6 0.3 19V,不对吧,一般的维修接三根线就行,即1.接地(0)  2.背光(5V)   3.供电(19V)。 严格来说要接四根线,即多一根明暗度调节3.3V

网友(点评):
高压条的接线是五根 我没记次序 不过电压是这样的 所以说肯定是不正常呢 现在居然又好了 应该就是显卡不稳定

网友:
的确是没有开关电压 量了下线也是通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毕竟是亮的

刚才准备加焊下显卡 哪知道在一开机 都正常了 把屏各个角度转了几十次都没事  可见屏线没坏  就应该是显卡问题 看网上这类改良的显卡300来的呢 不知道客户换不换

网友:
显卡容易坏

网友:
应给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加热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大,最好是先测量屏和高压的电压,

网友:
纠结的显卡!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可我这个是 不能撤换外接。烦呀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干完再说,先把怀疑的对象都排除。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