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CI

楼主(2012-10-14):
也有可能是 硬盘 模式没设对,新主板有种模式,装不上XP的!!

网友:
台式机一般不需要改,笔记本想装Ghost版XP的话,一般需要改成IDE或者comp****什么的,背不下来了

网友:
不过现在的ghost版xp都带了驱动了,直接装也可以,蓝屏的话再改也来得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