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M98不触发

楼主(2012-10-14):
苹果M98不触发,待机12V 3.3V正常,电源绿灯是亮的,南桥晶振正常,EC晶振正常,键盘接口触发脚有3.3V,用镊子对地也触发不了?修过这款机的大神发表一下看法,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是2.4的CPU ,板子上还有两个桥,一个显卡,另一个MCP79MXT-B2应该是南北桥合一的

网友:
可能是桥脱焊了吧。个人感觉二合一的桥都容易坏

网友:
你那进水了吗、要是没进水,我个人建议你把桥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