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显示器不加电,求解

楼主(2012-10-14):
一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不加电

检测后发现开关板上的五个按键都有问题,后来只换了power这一个开关,开机一切正常,反复开关好多次都没问题。测试了8个小时左右没出现什么问题。

问题来了。第二天显示器又不加电了,拆开后测量昨天换的那个power开关,没问题。

然后把连接开关板的插头拔了重插了一下,显示器又正常了。(插头之前我应该是插好了的)

求解,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和其他4个有问题的按键有关?

网友:
其它几个按键有漏电的,应该全部更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