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偏色

楼主(2012-10-14):
哪位大侠指导下主板偏色跟哪里有关啊,谢谢咯

网友:
看不懂哎!!!主板会偏色吗?说清楚一些啊。

网友:
从VGA连接显示器偏色啊

网友:
确定显示器没问题的情况下
1:VGA线
2:VGA接口
3:显卡或北桥到VGA接口线路
4:显卡或北桥

网友:
灯管 或者显示器 显卡 bios

网友(2013-05-24):
今天修个 是北桥短路了